维修新手请教华硕p8b75-v问题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21-03-07):
刚刚开始学习主板维修,一块华硕b75主板,有腐蚀和掉件的情况,pg对地阻值无穷大,我应该从哪个方面入手检查问题?请教各位大神!另外想找这个主板的电路原理图,请大神帮忙多谢了!

网友:
台式机的atx接口pg是atx电源延时发出来的。

网友A:
这种图纸不好找吧,

网友:
鑫智造里面有这个的图纸啊,去研究一下不就ok了

网友:
这个内存哪里掉件没有电路图不知道是什么,这个要怎么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图纸不好找吧,

鑫制造上面有啊

网友:
pg断线了吧

网友B:
有些主板的PG对地阻值是无穷大的。你现在应该洗干净腐蚀的地方,测量主板有没有短路,有短路先确定哪里短路,确定没有短路的话就可以上CPU触发开机看有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主板的PG对地阻值是无穷大的。你现在应该洗干净腐蚀的地方,测量主板有没有短路,有短路先确定哪里短路 ...

多谢您指路多谢多谢

网友:
一步登天?那不可能

网友:
首先把腐蚀的地方清理干净,建议把桥给加焊一下,这样把里的加让热一下。

网友:
这种主板我一般直接丢了  腐蚀发霉进水  太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