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款 A1502 版号820-4924-A 主板,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21-03-07):
15款 A1502 版号820-4924-A 主板,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但开关机键可以用 ,shift+confrol+option+commadn+关机也可以用
进mac os系统测试故障一样
刷BIOS故障一样
后植球触摸IC  OK(具体是不是触摸IC没有深度研究,外观和苹果6手机白触摸相似,自认为是触摸IC)

网友:
这个我知道,换触摸板排线就搞定了

网友:
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可能是你拆板后,排线接触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