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3不充电维修,目前已经刷了

楼主(2021-03-07):
戴尔G3不充电维修,目前已经刷了BIOS,故障依旧

网友:
Bios其他的1.9的,之前刷了1.14然后出现卡键盘的现象,刷完1.9后可以正常使用键盘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长安长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天意wx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不充电,查充电电路条件,bios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极少

网友:
dell 就是个神机难搞  问题多 上次搞了个dell 键盘慢的没搞定刷bios 可用会断电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BIOS问题,有两种G3充电芯片有两种,你要区分开,最好去官网下载

网友:
这个机器的充电芯片分为2中,分别是9538和95522,2种芯片的BIOS是不可以混用的,很多人就算刷了1.8.1以上的版本BIOS,导致机器异常很多原因就在于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学习到什么了?

你这句学习了什么也太现实了,哈哈,一针见血,估计他还真说不上来学到了什么。。。。

网友:
还是bios问题    你可以系统下升级bios试试

网友:
看评论把我看笑了

网友:
说学习了的同学们,你们是来搞笑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学习到什么了?

学习到了一个寂寞!

网友:
官网升级bios,一次不行再来一次

网友:
这描述也太简单了吧,充电问题很少通病,按经验流程测一遍基本能确定问题,这个机器有两种公共点供电方案,BIOS也分两种

网友:
目测你的主板属于公共点隔离电池供电方案,充电芯片是ISL95522H,i5+1050版本,电池有电就从官网查序列号下BIOS在线刷。

网友:
bios搞错版本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