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10专业版右下角小喇叭显示红叉咋办呢?

楼主(2021-03-07):
安装完系统之后发现右下角桌面图标小喇叭有个红,就想着是不是缺少驱动了,打开设备管理器发现多媒体控制器前面是黄色感叹号,下载几个多媒体驱动后不能用,不知该咋办了,求帮助!

网友:
除非硬件有问题

网友:
直接360驱动大师自动识别安装试试

网友:
黄色感叹号,是驱动有问题,不然就是硬件本身坏了,

网友:
有没有下载好的驱动呀,或者推荐个网站吧!

网友A:
笔记本吗?如果是的话,可能就是硬件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吗?如果是的话,可能就是硬件本身的问题

是笔记本电脑,新的笔记本也会是硬件问题吗?平板电脑会出现这种现象吗?

网友:
驱动精灵试一下,最好去官方下载

网友:
需要用优启通或者u盘魔术师之类可以驱动声卡的pe测试一下,并使用后面的声卡输出接口测试,
如果PE下出声音那么硬件就没问题,也就可能是驱动问题,
驱动可以去官网下载一个保守的声卡驱动试试,必要的话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去官方下载驱动,有的平板电脑就是这样,要按官方驱动安装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