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引脚焊点掉了,无法开机

楼主(2021-03-07):
BIOS引脚焊点掉了,无法开机,这主板还有救吗 nm-b701

网友:
补线就好了

网友:
在引脚焊线呀,不行就换个芯片,,,

网友:
小问题 大大的有救

网友A:
本人小白啊,刚学,怕弄报废了,寄给别人修 要1100元。感觉被宰了 又返回来了

网友:
换芯片,刷BIOS,,,

网友:
1100怎么会这么贵??

网友:
好价 若仅此问题 专业者连小菜都不算只能是基本技能而已

网友:
引脚断了,可以用刀片刮平,在度锡上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这个脚怎么走的线,看路过有焊点或者电阻电容的位置,直接连个线过去就行。我虽然也是小小白,不会挖主板找线,但这理论知识还是知道的 。

网友:
用小刀慢慢刮芯片引脚,漏出一点够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
哪里断线在哪里飞上跑跑线路

网友:
是可以焊接的就80-100,但是芯片掉脚断了,稳定的还是更换一个芯片最好。

网友:
不急的话自己慢慢搞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是主板焊点掉了还是芯片引脚断了?焊点掉了可以补线或飞线,引脚断了就刮新上锡引线或者换芯片刷BIOS

网友:
不会的话,不要乱搞,这种小问题,拿去本地的电脑城,最多两三百

网友:
第8脚,3.3V电源,旁边一堆电容电阻的焊盘飞线就是

网友:
完了 报完价不修再发给你了   肯定动别的了   BIOS 这地方是小事

网友:
如果只是这个问题你就可以自己解决找找这个脚去了什么地方直接飞一根线就可以解决。

网友:
哪里断线在哪里飞上跑跑线

网友:
重新焊一下就行

网友B:
换芯片也就几块,1100?好家伙!

网友:
把芯片上面的胶磨掉一点  补上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芯片也就几块,1100?好家伙!

不修?有没有扒大件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小白啊,刚学,怕弄报废了,寄给别人修 要1100元。感觉被宰了 又返回来了

掉一个引脚 不是问题

别人报价1100  估计也不是那么简答的

若是自己无法处理可以找专业的检测维修 ,避免问题扩大  。

网友:
这那能用1100这么贵的价格?再说,你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的, 初学者也是可以的,细心就搞定了。

网友:
1100?110还差不多

网友:
3.3V周边倒处都是,服了,

网友:
可以飞线,也可以补线

网友:
买个烙铁继续干就好了

网友:
估计废了的几率比较大了,寄修报完价不修还有你的好?很多寄修或者交换有个尸体还给你的就不错了。。。

网友:
是的,是不是还有其它的问题啊!如果没有飞根线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看来楼主真的是刚学的,飞线不是很简单?

网友:
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呀。这个能收到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