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G32背光。自己的显示器修一修

楼主(2021-03-07):
LG32 背光。自己的显示器修一修

网友A:
换的成套背光,还是修的电路啊?也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成套背光,还是修的电路啊?也没说清楚

这个灯条没问题,只是灯条上的叨光帽掉了!重新粘接就可以了!

网友:
线路应该没问题,是两个Led的散光帽掉落了,重新装回固定就好了

网友:
按理说正常的屏不可能会脱落,没空间让它脱落

网友:
灯帽掉了,只是背光不均匀了,,,

网友:
这个灯帽还真没有见过掉的,好多硬抠都抠不下来,是不是震动过或者磕碰过?

网友:
这种显示器掉的多了,我都修好几台了,一定要注意屏,不要大意把屏给弄坏了。

网友:
就这个显示器  一年咋也修几十个了,原装的凹镜灯条,很容易坏,电源接口也容易坏

网友:
没见过显示器背光帽脱落.....质量真的不行哦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胶粘的,我用705感觉干的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