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 FS406C 电饭煲开机显示 E-- 维修一例

楼主(2021-03-07):
准备煮饭了,发现电饭煲罢工。郁闷叫了外卖,赶上饭点,估计没有一个钟头来不了。郁闷+1
论坛逛久了,想想万一是通病?上网一搜,发觉还真有可能——估计上盖传感器断线了!
那也不说啥了,修修看呗。

先看故障代码:

然后是型号标签:

拆后盖(一个螺丝)、拆上盖(撬。。。):

果然,断线了!奇葩还断了两根(黑、黄绿):

线不硬,就是为了省材料很短——另一边两根蓝色的长一点就没事。
一边吐槽厂家抠门,一边找材料:

原先线太短才会断,那就接长一点:

原先断线的线头也处理一下:

然后就是烙铁上锡、焊接,热缩管用热风枪150度小风吹十几秒:

估计没有其他毛病,直接通电开机:

OK,修复完工。等有空再换个新的吧。

网友:
修电脑的弄成修家电的了,全能高手啊!!赞一个

网友:
生活所迫唉,我上次是温度检测电阻烧断了

网友:
饭 点,煮饭的坏了,楼主:给我5分钟。。。。。。。。。。

网友:
修电脑的弄成修家电

网友A:
这个最好换成高温硅胶线,否则还易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好换成高温硅胶线,否则还易断。

动手修之前想过的,后来觉得反正要买新的了,换硅胶线有点浪费,就随便抓了手头的一堆测试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