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11前置人面识别

楼主(2021-03-07):
大神门。我前置人面识别砸坏了。请问是不是移植红色圈的心片过来好的上面就可以了是不是呢

网友:
先检查红外相机有没有损坏了,红外相机损害就无法修复了

网友:
换玻璃镜片和芯片重写数据,或排线

网友:
镜片没碎就正常修面容步骤

网友A:
框弯了,很难对位,建议搬新的

网友:
确认排线是否正常,看样子比较困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框弯了,很难对位,建议搬新的

好的。我意思就是要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