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TK笔记本可以升级什么

楼主(2021-03-07):
华硕 K43TK 笔记本 可以升级什么处理器CPU

网友A:
支持的,最高可以升级到A8-3550MX

推荐A6-3430MX,支持1600内存,而且CPU性能比A8-3520M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的,最高可以升级到A8-3550MX

推荐A6-3430MX,支持1600内存,而且CPU性能比A8-3520M好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