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维修报废*WF词语*核心卡

楼主(2021-03-08):
今天50买了张炸了显存MOS管供电的泰坦裸板卡 测试显存没有短路 不过只要烧显存供电MOS管就算显存短路一样没救打驱动会黑屏   因为掉了焊盘无法利用板散热MOS管装上一样烧 既然能烧显存供电 换上一样有可能烧 直接拆下显存两个BOS管不要这是我DIY一个显存供电模块 30安测试过其他卡正常使用 把电压调到1.5v 装上   供电模块上的不是焊锡条 是高硬度的别针上了焊锡 功耗绝对够过 如果小线直接熔断 魔改一个散热器撑着 开机亮机 打上驱动后重启进入系统黑屏 然后我扫面显存发现PASS 没有报错 基本上就是核心内部显存控制器坏了 唯有使用屏蔽显存方法才能拯救这卡 进行排除法  先屏蔽ABCDE5个区 可以进入系统了 正常跑分 显示1G 已知道F区显存是好的 然后屏蔽ABCD 剩下EF这时候进入系统黑屏 那么知道E区坏了 如此类推反复操作 发现ABE3个显存区有问题 屏蔽后正常使用跑分和游戏   显存都可以拆下来备用了 然后找了个1080耕升散热器 装上 散热器够高没有顶住模块 LOGO灯也魔改一下亮了 测试都完全没问题  顺手把760都修好 关于显存屏蔽目前支持到泰坦Z两个780TI核心 架构一样 760 770 780TI 泰坦6G 之类 屏蔽一个性能没什么影响 可以直接远程即可修好 没有必要寄修 方便快捷 不复发 核心缺角对应显存掉焊盘 或者显存掉焊盘没法救回唯有这种方法即可 显存装掉不在都可以使用这方法
今天有个粉丝寄修一张卡 说买回来给我修 到手一看挡板都没有 3把风扇也是坏没有数值 上电有电流不转 看上去没有修过 测试一下显存数值00短路 1.5V调大电流烤鸡 核心发烫 开机灰屏 双卡模式下显示GTX780代码43 测试所有供电都正常出来了 我心想这卡 死定了 无法修好 然后就试试屏蔽法 先屏蔽了BCDEF区 重启既然亮机可以跑分游戏 只有512M 最后排除法 发现只需要屏蔽到F显卡就亮机 进入系统跑鲁大师会花屏卡住 再排除法 屏蔽了EF 完美运行游戏测试全部正常 跑分就如图了 散热器就唯有他出钱换个吧

网友:
这招厉害啊!向大佬学习

网友:
牛逼,换我就放弃了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这个难度,太牛了

网友:
真正的大神 。。。。。。。。。。

网友:
卧槽,巨佬啊,无法形容的佩服。

网友:
这个确实好

网友:
这都能修出来,惊的我目瞪口呆。

网友:
这种模块有卖成品?

网友:
10系可以屏蔽显存通道吗

网友:
大神,觉得敬仰。

网友:
这个技术无敌了

网友:
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惊的目瞪口呆,高手大神啊,都能屏蔽显存,希望大神出个屏蔽显存的教程,还能挣点小酒。

网友:
我现在看不懂,但是从字里行间能感觉到如果这是武功的话你已经能编写武功秘籍了,属于宗师级别的高手了,而且自成一派

网友:
修这卡,有买家接手吗

网友:
这个是高手

网友:
这 卡谁  买谁倒霉

网友:
楼主的魔改厉害了

网友:
这么高端的板子我还没秀到过

网友:
我辈楷模

网友A:
这模块哪里买,楼主给个链接
AS27725483
淘宝没有 闲鱼才有
详情

网友:
厉害厉害,这都可以,真是行行出状元

网友:
还收小弟不?

网友:
怎么屏蔽显存?

网友:
这样也搞定,

网友:
这个技术确实达到开山立派,一代宗师了。

网友:
高手,能请教下关闭通道的bios文件地址位置么?
另外小板淘宝上叫啥呢

网友:
卖了买正常的也就加2-30元。现在芯片贵。大多好的都当芯片卖了。

网友:
果然是位大哥,想法出其不意。请问怎么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模块哪里买,楼主给个链接
淘宝没有 闲鱼才有

网友:
是不是必须要pwm上下管那种

网友:
求教怎么屏蔽显存啊!!!!!大神

网友:
这都能修出来 厉害

网友:
现在维修显卡需要技术含量的

网友:
楼主,屏蔽显存通道可否有偿教授。。。

网友:
高,实在是高,明人不说暗话,我想知道如何屏蔽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