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60s走win10 LOGO时蓝屏,强制关机后开机不显

楼主(2021-03-08):
刷完BIOS还是这样,能启动一次,然后死机,强制关机,开机不显,放电处理后,有时能开机,但问题还是一样,死机,关机,开机不显。另外遇到好多联想的机器都是这样,时显时不显,是什么通病呢?

网友A:
进PE可以吗,把独显禁了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PE可以吗,把独显禁了试试看。

BIOS里没看到能禁用的地方,我也觉得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里没看到能禁用的地方,我也觉得是显卡问题。

进安全模式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