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问题!

楼主(2021-03-08):
南桥过热会导致电脑死机吗?

网友A:
肯定的,热保护,部分温度高了直接烧毁,尽快处理,换硅脂,加风扇。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里面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的,热保护,部分温度高了直接烧毁,尽快处理,换硅脂,加风扇。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里面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谢谢你的提意,我会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