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IS

楼主(2021-03-08):
台机 取下主板上的W25Q64存储器 在重新焊接回去  为啥不能正常开机

网友A:
肯定是没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没弄好。。。。

焊接没问题!拆下来,装回去就不能开机!两个板都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焊接没问题!拆下来,装回去就不能开机!两个板都一样!

两个板子备份发我

网友C:
装反了没有哦,你标题都打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反了没有哦,你标题都打反了。。。

没有!图片是早前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板子备份发我

我发论坛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板子备份发我

借机索取BIOS

网友:
没取电池吧

网友:
你不如直说骗取BIOS更能显示你的心态

网友:
盲猜,芯片干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没弄好。。。。

能做梅捷bios吗,论坛里那个百优思的我试过,做不了梅捷

网友:
有遇到过新型笔记本Bios数据坏的,要在原机的芯片上擦除烧写,用全新同型号的芯片写上去会不触发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华硕主板也是一样的,貌似需要重新刷一次。

网友D:
不触发应该和bios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触发应该和bios无关

你说的很对,毫无关系,程序是对的,

网友:
放大看,好像芯片放反了。

网友:
这个25芯片凶多吉少

网友E:
不排除芯片被你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排除芯片被你烧了

芯片是正常的,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