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触发定电流维修一例,有鑫智造修机助你事半功倍

楼主(2021-03-08):
收到B460的机器,这款机器修过很多次了,感觉很熟悉了,一般待机爱坏,cpu铁壳mos管爱坏。信心满满!触发定电流0.9A有跳动,感觉像没过内存,换内存,依旧,拔内存电流有变化,记得是0.8,这样。没办法拆机吧。
一拆马上看了一眼待机芯片,果然是待机出问题了

一看,想的简单,先用铬铁取掉发霉的两个电容,之所以知道是后来看了图纸才知道的,洗刷刷后,
觉得没啥问题,直接通电,奇怪了原来是可以触发的怎么变成自动上电了,并且定电流0.6A,
难道原来是电容漏电了?既然定电流就量一下电压吧,一测上图中左边3.3v的电感居然有5.4v,
右边的电压正确5.1V,再测其他电感,有的电压,有的没电压。先解决3.3v吧!

打开鑫智造,输入B460,第一个搜到的是宏基的一款机器,再按下一个按钮,就定位到了
这个太方便了,搞的板号我都不知道就找到图纸了。再输入51123马上定位到了51123芯片
大家都知道待机芯片有过压保护,那为什么我测到了5.4V,待机芯片不保护呢?大佬们都知道了,我来解释给新手们听听。在输出端有个电压检测反馈到待机芯片,待机芯片将该检测电压与基准电压(2V)比较,如果高了或者低了就进行调整,如果无法调整,超出了就保护了,就把输出给关闭了。再看看图就更明白了
看到这里肯定有写大佬们会提出疑问了,那既然输出都5.4V,为什么还没有产生过压保护呢?好多待机芯片,如果输出达到4v就保护了,但是这个待机芯片保护的电压是5.75V。为了让我的话更有说服力,我截取了数据手册的解释,如下图:

也许有些人觉得好奇怪,这些资料要去哪里找呢,其实鑫智造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知道上面的原理之后,自然要修复这个5.4v就很简单了,肯定是分压电阻因为变值,或者虚焊导致变值,导致输出异常的电压了。我则是比较幸运,吹下后测量阻值正常,焊回后,就正常输出了3.3v了。
到此本应该结束了,谁知道才刚刚开始。待机电流正常了,按下触发键,却不触发,没啥,不触发的老套路来了
开关-->ec-->桥,一路测下来,前面都正常,到了ec到桥的通道的时候发现了问题,看图:

忘记说了鑫智造里头还有该机器的点位图
该脚为低有以下几种情况导致:
1、无供电。2、上拉电阻断或者虚焊。3由芯片拉低
速度查原理图看看是不是上拉电阻或者其他的什么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是谁拉低了该信号?只有ec或者桥,翘脚吧,割线吧,都可以,喜欢哪种用哪种,我喜欢割线,就割了,割错位置了
错了就错了吧,先看看是不是ec惹的祸,毕竟待机5.4V有可能会把ec或者桥烧坏的,看了图纸

知道该脚位是个编程脚位,那应该读程序的,上示波器,马上找到bios,通电,发现毛动静都没,
奇怪了,电压也没,查了原理图发现,该电压是触发以后才有的,突然想到鑫智造里还有b460的时序分析,马上打开

原来ec读的是自己的bios,不是读的桥的bios,那就简单了,马上测量,ec的bios,发现有波形,过了一会又有波形,如此反复,有点明白了ec读bios有错误,导致多次读。要不是上面的时许分析还真没注意到这个ec bios是单独的,不然就要错杀ec了。根据推理,果断换掉ec的bios。因为有料板,所以也没下程序,直接换了,插电后电流欢快的跑了上去,感觉没问题了,插屏,果然亮了。到此维修结束了。
总结一下:
鑫智造里有图,有点位,有案例,有数据手册,真的是修机的好帮手啊。当然碰到比较新的机器估计就没那么爽了!什么时候鑫智造把bios也集成了就更牛叉了!

网友:
怎么又是空的?

网友:
你没好上传?又是空的?编辑过程中的截图发来看看,我来帮你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A:
我看到内容了,等会帮你重新上传编辑!!!!怪了

网友B:
你应该是从word整体复制的,所以会看不到
word复制过来,要先粘贴文字,然后复制图片粘贴图片。

网友:
烧成这样了还能修吗

网友:
维修过程写得很精彩,看了之后对自己维修水平有所提高,

网友C:
看了楼主详细的分析待机,加上之前看视频学习的,现在又更懂了,多谢 楼主。支持楼主这样发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是从word整体复制的,所以会看不到
word复制过来,要先粘贴文字,然后复制图片粘贴图片。

谢谢饼哥加分,你说的是对的,我是从word里复制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主详细的分析待机,加上之前看视频学习的,现在又更懂了,多谢 楼主。支持楼主这样发贴。。。。。。。。。。

好的话,就帮我加点分!在评分里,不扣你的分的

网友:
多谢 楼主。支持楼主这样发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内容了,等会帮你重新上传编辑!!!!怪了

谢谢版主,是你重新编辑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主详细的分析待机,加上之前看视频学习的,现在又更懂了,多谢 楼主。支持楼主这样发贴。。。。。。 ...

大佬谦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版主,是你重新编辑的吗?

我没来的及,把你的文档做成WORD传给饼哥处理的,本来我想帮你编好上传的,中间有一个错字已帮你修改了,还仔细看呢,大体看了下贴子写的不错,所以帮你限时置顶了,下次发贴不能直接从WORD中复制过去,图片要放入图片库,附件同样也是,

网友:
这个貌似是通病

网友E:
请问在哪里下载这么厉害的软件捏

网友:
B460  3 5 v  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都通病了

网友:
语言组织能力很好、表达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内容了,等会帮你重新上传编辑!!!!怪了

论坛被你逛坏了

网友A:
我帮论坛会员编辑有错?怎么说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在哪里下载这么厉害的软件捏

官网www.xzmpdf.net下载新版本,请群友相互转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来的及,把你的文档做成WORD传给饼哥处理的,本来我想帮你编好上传的,中间有一个错字已帮你修改了,还仔细看呢,大体看了下贴子写的不错,所以帮你限时置顶了,下次发贴不能直接从WORD中复制过去,图片要放入图片库,附件同样也是,

哎,发了好多次了,都没成功,要不是你帮我,我都要被憋死了,今天还想发贴子,还是上传不了图片,不知哪天能好!

网友:
你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别错怪版主!我已经发了4次了都没成功,他才帮我看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帮论坛会员编辑有错?怎么说话呢?

意思是经常看到你、没说你错了

网友:
楼主用心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意思是经常看到你、没说你错了

哈哈,误会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