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带不动负载维修

楼主(2021-03-08):
金河田230w电源,扼流圈是纯铜的有一定维修价值。有电压输出正常不能带负载,换掉变质300v电容 平衡电阻修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很宝贵

网友:
电解电容看了漏电严重,几百微法的容量还只有7点几了。平衡电阻也烧断了1个。谢谢分享。

网友A:
我有一个电源,换了电容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电源,换了电容还是不行

平衡电阻也要换

网友(2021-04-15):
看pcb年份很足,里嫩外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