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主板不亮机和PS2键鼠接口无法使用维修

楼主(2021-03-08):
华硕P8H61主板不亮机和PS/2键鼠接口无法使用维修

  接来一张华硕P8H61-M LX PLUS REV1.00主板,是客户替换留下来的,见成色尚可,无维修痕迹,手头也没H61二手板可替换,遂有了维修的意愿。

  因为之前是可触发上电不走码,遂没有打各路电压的对地阻值,找个坏CPU安装上去之后(经验之谈,好的CPU上坏主板上面,可能会招致CPU烧毁的后果)。

  量各大供电,发现情况如下:

  内存供电:1.52V,正常

  桥核心供电:1.05V,正常

  VTT总线供电:1.08V,正常

  VCCSA系统代理供电:0.96V,正常

  CPU核心供电:1.09V,正常

  CPU_PLL锁相环供电:3.3V,偏高

  看的出来,CPU_PLL锁相环供电偏高很多,正常是1.8V,所幸上的是坏CPU,要是好的CPU上去,估计这会可能已报废,另外也替客户的那个CPU担心,可能不久之后会招致祸根。

  打开点位,迅速找到该供电的运作方式,发现是运放线性稳压转换供电。

  3VSB待机电压经过PR154和PR155这两个10K欧姆和12K欧姆串联分压,得倒一个1.8V的基准供电,输入到PU8这个LM358的正向输入端3脚,然后LM358的1脚发出控制信号,进过PR153这个1欧姆电阻,达到PQ22这个NPN三极管的G极,进而把D极的橙3.3V供电转换成1.8V供电,通过S极发出,输送给CPU。

  目前发现,PU8这个LM358的3脚正向输入端却是3.3V的基准供电,这就难怪为什么PQ22这个MOS管的S极输出也是3.3V,因为这部分靠近CPU座子附近,经过CPU风扇的常年旋转,积累不少灰尘,氧化比较严重,PR155电阻接地端口尤其明显,因此风枪先吹下PR154和PR155这两个电阻,把焊盘清理干净,再重新上锡焊接好,待冷却后开机,终于变成了1.8V的基准电压,PQ22这个MOS管的S极也是顺利输出正常的1.8VPLL锁相环供电。

  换好的CPU上机测试,一路跑码亮机,以为就此修复,但BIOS提示无键盘接入,明明接了个PS/2接口的键盘。

  量键盘口发现1脚数据DATE和5脚时钟CLK电压才0.8V,正常情况都是5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

  跑去键盘接口后面发现,提供时钟数据上拉供电的472排阻和负责通讯直连的101排阻都氧化的不像样子,遂直接拆掉,清理焊盘加补锡,找个全新的472排阻和750排阻上去替换,事必,键盘恢复正常,板子做系统拷机2小时测试,都毫无问题。

  总结:灰尘至使电阻焊盘氧化,导致各种问题出现,因此日常的清灰工作是不能忽视的。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有事您Q我  2867126052有事您Q我

网友:
理论扎实,向你学习。
给你加分

网友:
腐蚀氧化的主板就是故障点多啊

网友:
修台式机  没钱赚   除非收回来 自己的 弄弄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很重要

网友:
思路清晰  分析到位 学习

网友:
经验很足呀……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跑码卡是啥品牌型号? X宝能买到不

网友:
这风格一看就知道又是思天大佬

网友:
腐蚀氧化的主板就是这样  问题太多了

网友(2021-07-11):
思天的贴子很久没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