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各位大哥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21-03-08):
window

网友:
这个是什么啊

网友A:
WTD,先排除外配
旺角
手机一热就重启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WTD,先排除外配
手机一热就重启

网友:
大多数尾排,前置也会引起不谢

网友:
感觉像尾插或者电池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2021-04-13):
#在这顶#在这顶#在这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