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700S 14ISK班号la-d341p 不充电

楼主(2021-03-08):
联想IDEAPAD700S 14ISK班号la-d341p 不充电 但是关机 拔掉充电器 过一会重新插上可以充电 按开机键 进系统显示适配器已连接 未充电 没有图纸 充电芯片BQ24770 用的是USB接口充电头 之前别人修过USB供电产生供电管 EC 这个EC NPCE288NA0DX带程序 原机应该是A1DX 版本 刷过EC程序 充电芯片换过 就是开机后充电电压变成13.9V 正常充电时充电电压12.9V

网友:
电池放电正常 单电池也可以开机

网友:
保护隔离正常

网友:
适配器 电池模式切换也正常

网友:
或者能不能谁提供一下充电芯片24770各引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