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60E 屏幕有不显示外接显示器正常

楼主(2021-03-08):
求助大神,神州K660E屏幕不显示,发了一个新屏也不显示,但是外接显示器正常!
前几天正常使用,正在看电视剧,突然不显示了,但是还能听到声音。

网友:
主板图片忘了发了

网友:
查屏接口3.3V和19V,还有看是不是暗屏,屏线有没有断

网友:
看看屏供电及背光供电等

网友:
排除了屏幕问题 就查下和显示有关的条件吧

网友:
排除屏幕就查查屏供电吧

网友(2021-10-30):
你得先看下屏接口的条件有没有满足   而不是直接换屏

网友:
检查屏接口各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