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普TPN-Q194

楼主(2021-03-08):
求助,惠普TPN-Q194,板号:DAG3AAMBAF0  REV:F  各位师傅,这3个电阻是多大的,请帮忙测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参照其他图纸显存的电路图,外围都是一样的,有图纸下载图纸

网友:
手上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照其他图纸显存的电路图,外围都是一样的,有图纸下载图纸

二修机,不晓得上面有没有器件

网友:
下面两个电阻都是10K的,上面 一个是4K.

网友(2023-02-07):
下个鑫智造,啥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