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FX80G 板号:DABKLGMB8D0 REV:D 故障:不开机

楼主(2021-03-08):
华硕FX80G  板号:DABKLGMB8D0  REV  故障:不开机
拆机发现主板进水腐蚀了,腐蚀处理好后还是不开机有待机电流(0.021A),之后开始测量电路发现主板连公共点电压都没有,第一个保护隔离管都没过,因此管是N沟道管,G级就必须是高电平才能导通,测量发现G级电压为0V,那么下一步则测量充放电芯片工作条件(BQ24780S),此芯片正常工作产生公共点时要满足,主供电VCC,ACDET,  REGN,  ACOK, ACDRV。经测量发现:VCC:18.9V正常。ACDET:2.5V正常。REGN只有0.5V,那么可以肯定就是芯片输出的REGN不正常导致不过保隔,测量此脚发现阻值只有58欧短路了,查点位发现REGN脚只连了一个电容,拆电容还是短,拆掉芯片不短了,芯片换掉阻值正常,本以为此机已修好,通电发现待机偏高(0.18A),继续维修,既然公共点正常了,那么下一步则要产生EC供电,此供电有LDO3经电阻转换而来,测量发现此供电只有0.3V不正常,测阻值400多正常,拆掉EC后LDO3电压正常(3.3V),换一个全新的EC上去,接电发现待机正常了也能触发了,本以为这下是修好了,但后面真就还有问题,开机上电0.8A不动,那么继续查呗。首先测平台复位PLTRST#(3.3V正常),CPU复位(1.05V正常)。下一步用示波器测SMB_RUN_DAT(此信号为读内存的数据信号)发现是一个持续的3.3V高电平不正常,那么故障则确定在CPU读BIOS到自检这段时序中,进一步用示波器双通道测量发现CPU的确没读到BIOS,CPU读BIOS必须要满足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后才能读BIOS 。测量发现供电有1.09V, 时钟24M,复位之前就测了是正常的,照理说CPU要读BIOS了但为什么不读呢?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会不会是CPU核心电压不对呢?因为此机是8代U,正常的核心供电是要CPU发出SVID给供电芯片后调整输出的电压,想到这一点立刻测了一下SVID的3组信号,发现 VR_SVID_DATA 正常, VR_SVID_CLK 正常, VR_SVID_ALERT#不正常,电压为0,这下应该是找到故障了,要么CPU坏,要么供电芯片坏,先从简单的来换供电芯片,芯片换好后开机电流上去,断电接屏开机亮了。

网友:
思路清晰 赞一个

网友:
进水机问题多

网友A:
字太多!我总结一下 干bq芯片 干ec,干pwm芯片!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太多!我总结一下 干bq芯片 干ec,干pwm芯片!搞定

看了你的总结之后,很精彩,我决定要去把整个过程好好的再看一遍

网友:
ASUS 这个机器 修过好几个 显卡工地短路的

网友:
分析到位 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到位基础肯定好

网友:
FX80G这个机子真是垃圾 壳10台有9台坏 主板也坏的多

网友:
一个机器如此多的故障。修起来吃力。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不定时掉电还没修好,这机器感觉问题真多

网友(2021-04-30):
请问一下  楼主还记得这个机器换的EC代程序吗

网友(2021-07-26):
楼主好运气啊。。。我的换了供电芯片一样低电平。。。。。

网友:
修到块烧管的,换好,一个星期又烧

网友(2022-03-29):
型号的供电问题 要不然就搞大了

网友(2023-09-06):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