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2.2

楼主(2021-03-08):
GE-H61M-DS2 REV:2.2触发掉电

经过检查,电池旁边桥供电2.3v,还有2.3v桥供电???赶紧找来电路图

一顿分析过后,原来是开启脚的两个分压电阻阻值变化导致,更换后

轻松秒杀。

附上亮机bios

m_biso

网友:
r220阻值大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很重要

网友:
220大了会导致电压变小,我的氧化太严重了直接都换掉

网友:
老司机,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