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750显卡显存供电正常对地电阻是多少

楼主(2021-03-08):
我的GTX750在修中,测量显存供电对地电阻只有1Ω,请问师傅们这个对地电阻正常吗?

网友A:
显存对地有点低了,你好好查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对地有点低了,你好好查一下吧

感谢回答,我要供电往后检查

网友:
60多吧我都是看二极值,从来不看阻值

网友:
用1伏电试下就知道短不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