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个芯片的定义

楼主(2021-03-08):
谁有这个芯片的定义图,箭头所指,谢谢!!!!

网友:
这么找,怕是找不到,,,,,

网友:
恐怕是定制芯片,没那么好找资料,先试试找图纸,或许可以从图纸上看到真型号。

网友:
天意wx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按丝印搜 是这个吗

网友:
不用客气拿走

网友:
伸手党表示很赞

网友:
这个和8713  一样的

网友:
搞不懂哦哦

网友:
这种没引脚,还在在底下的要怎么焊接。因为看不到,老是不准。

网友:
问淘宝 预估可以问到

网友:
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