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170x ud3主板求教。

楼主(2021-03-08):
主板io第127脚的检测电压1.1v时有时无,就是镊子所指处,拆下测阻值为8.13千欧,和好板子对照电阻一样,能开机时测的电压为0.93v,可是过不了几秒就断电,重启不能点亮主板,测的电压为0.05v,这是哪里出问题了,请教大神,万分感谢。

网友A:
先换了电阻看看 然后不亮的时候供电看看对不对

网友:
我不懂,帮你顶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换了电阻看看 然后不亮的时候供电看看对不对

什么鬼,这个电阻不装居然稳定运行了一整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鬼,这个电阻不装居然稳定运行了一整天

: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