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D2VX通病支另一表象

楼主(2021-03-08):
今天收到一片技嘉B85M-D2VX-Si
用户说开机黑屏,风扇转。直接上电测居然试亮机了!?然而5秒后黑屏,再也亮不了。由于没有PCIE诊断卡(别吐槽,穷!)只能测各点电压,发现电压都有了,核心供电0.7V没有,CPU冰凉。考虑到之前修过这种型号主板通病,于是测量12伏和五伏采样电阻,发现5V采样电阻偏高,
关键字:正常在线值6.5K  实际值12.5K
             正常电压2.0V
此板为8.3K,1.26V,换之亮机。
至于第一次开机能亮,估计是掉电时间久保护复位了,再次上电再次保护了。

网友:
通常采样电阻变质,会不定时自动重启

网友:
没接CPU风扇不会关机?

网友:
可以 很准确  可以对着修了

网友:
不错呀。经验足..

网友:
啥也不会,路过看看

网友:
12v,5v检测电路通病

网友:
说到底还是大师你经验丰富,技术到位

网友A:
B85的主板维修开始多起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85的主板维修开始多起来了、

都收尾了,你那才多起来啊,。基本没有板子了

网友B:
以前修过的,检测电路坏只会报红,好像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收尾了,你那才多起来啊,。基本没有板子了

小地方,H61刚收尾

网友:
直接进去把报警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修过的,检测电路坏只会报红,好像可以继续使用

那是华硕   技嘉就掉电

网友(2021-04-24):
我这块GA-B85M-D2V-SI ,,插一根内存正常使用,插两根就风扇一直转,没有其他反应,两个插槽随便插哪根条子都能正常使用。两根条子都是4G1600威刚的。想问问各位大神,

网友:
这个板子收益不高啊,市场价低得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