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这种黑屏有背光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3-08):
型号ZX50J,华硕飞行堡垒。现在只用电池,就经常会出现黑屏但有背光的问题,只用电源或者电源电池同时用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请问是电脑哪个部件出问题了?
华硕

网友:
应该是上半部问题

网友:
最好赶紧去送修检测下

网友:
这个故障,华硕机器基本换屏,其他机器基本屏供电,换屏就行了

网友:
屏升压查查,前几天修到升压IC性能不良,原因电池电压偏低,无法启动。

网友:
ASUS本子,内部电池供电有的是低至8.4V 有些屏适用不了这么低的电压,闪屏或背光不亮

网友:
黑屏有背光怎么理解?

网友:
建议送修。

网友:
黑屏但有背光,这故障很神奇

网友(2023-03-12):
只遇到过有显示黑屏 无背光

网友:
换个屏幕就可以了 修了好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