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V2 开机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21-03-08):
先详细介绍一下故障现象,说是开机掉电,但又不全是,刚拿到板子上电确实是几秒后掉电,然后可以再次触发。第一反应就是IO电压检测那的问题,经测量,没发现异常。简单测了几个关健点电压,也都正常。然后发现主板有些脏,清理了一下灰,用热风烘了一下,发现故障现象变了,有时触发后几分钟也没掉电,接上显示器居然有显示?难道是自己又好了?没急,时间一长,毛病还是出现,屏幕开始花屏,就是有很多条纹那种,出现花屏后大约30秒掉电了。

网友A:
嗯,写得很有小小白的样子,跟我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写得很有小小白的样子,跟我差不多。

有事没写完,保存为草稿,没想到编辑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事没写完,保存为草稿,没想到编辑不了了!

那就再写嘛,要不然积分怎么挣来

网友B:
花屏有时是条纹样的, 有时是白噪点。
再次认真检测各电压,当测到PCH1.5V处发现电压波动很大,高时1.4V左右,低到1.3V,找到图纸

更换Q26,EC6,测量R169R183R184R170未见异常,追查到UA1的3脚,掉电后,1.5V没有了,查电阻R188R189,电容BC79正常,果断换LM358,问题解决。测试2小时没有掉电,至此修复!

网友(2021-06-02):
看着就是内存供电有问题

网友:
哈哈,终于有跟我一样一样的故障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屏有时是条纹样的,有时是白噪点。
再次认真检测各电压,当测到PCH1.5V处发现电压波动很大,高时1.4V左 ...

这个1.5V(VCC1_5_PCH)不是待机电压,掉电后肯定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