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81 板号:17859-1

楼主(2021-03-08):
机器客户拿来开机掉电,测CPU电压有一路没有,其他电压都正常,没有图纸。那位兄弟有发一个,或说下故障原因。谢谢

网友:
是什么电压没有??

网友:
板子太新了,图纸不好找

网友:
CPU供电那一路有,那一路没有,你得说清楚啊。

网友:
board view of 17859-1 enjoy dear

网友:
简单描述无法帮你

网友:
现在主板不好修啊

网友A:
就下面这路,有修过的兄弟说下

网友:
这几天正被这片板搞得头大,论坛和鑫智造都有图纸,图纸有点不太一样,只能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下面这路,有修过的兄弟说下

兄弟,这路裸板开机不会有电压的,进系统我没测,裸板开机我是没有测到电压,应该不是这个路的问题

网友:
我刚来的时候是进水上电0.7掉电,换了一个电源头就开机了

网友:
换CPU测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下面这路,有修过的兄弟说下

这个电感是集显供电,没有电压

网友:
谈论找找,一般都有的

网友:
在好好查查,不一定是?兄弟故障没说清楚啊

网友(2021-04-16):
我也一台一样的,楼主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