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00S 没有CPU供电

楼主(2021-03-08):
没有CPU电压。有修过的说下,有图纸的给个图纸。

网友:
用板号搜一下图纸,有图搞一下原理

网友:
修到一个是 电阻坏,芯片短路(与电阻相连的脚)。

网友:
3#回复了,楼主有没有代换过,看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没CPU供电最难搞,其他电压正常,就不好修了

网友:
都没供电的 好修点呢 就怕没核显供电的

网友:
可能是供电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