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P18E 001 开机报警

楼主(2021-03-08):
接到一台外星人P18E001笔记本,版号为LA—9331P,开机报警8声,取下显卡故障一样,更换显卡故障一样,更换显示屏故障一样,更换排线故障一样,刷了双BIOS故障一样(在论坛里下载的程序,不知是否可用),请教大神,思路该往哪里走。

网友:
顺便咨询一下,这个机器到底有几个BIOS,应该刷哪个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估计你这个走错路了,按我就直接干南桥

网友:
怕是只有走这个路线了,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