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11pro 摔过, 换屏幕后出现方块花屏。 不充电

楼主(2021-03-08):
重摔,屏幕已经粉碎,后壳摄像位置边上玻璃轻微裂。  显示座有个电感虚焊,短接后有显示进入系统,进系统后发现屏幕时不时有方块出现,像以前dvd盘坏了显示的那种,一块一块的。 gpu电感吗。  还不充电

完全不显示充电标志

网友:
再问下哦,11系列的充电ic 在尾插小板上吗。跟8和x和xs系列的充电ic和u2是通用吗

网友:
11 pro 的gpu电感需要同位置的料板换过去吗。   我从xr上面找了大小差不多的电感换过去,问题还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