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150M-D3H魔改BIOS

楼主(2021-03-08):
直接在主板的Q-FLASH下刷入,技嘉有双BIOS设计,主备BIOS都要更新,刷入后支持除6代ES外任意LGA1151阵脚CPU。
注意:
1.该型号主板有DDR3和DDR4两种版本,按照文件名称区分刷入。
2.B150上8代、9代CPU除了b0步进的i3,其他都需要贴屏蔽贴,直接上会烧CPU插座阵脚,严重的会烧板跟U。

网友:
下载下来是压缩文件,不要傻乎乎的拿压缩文件直接在主板的Q-FLASH下更新,记得解压出来bin后缀的BIOS文件。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很重要

网友A:
能不能修改支持10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修改支持10代

针脚都不一样。。。。,一个是LGA1200,一个是LGA1151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针脚都不一样。。。。,一个是LGA1200,一个是LGA1151

1151魔改1200系列,如果成功了

网友C(2021-06-17):
大佬你好,问下淘了这块同样型号的主板,但bios显示ds3h ddr3,版本是最老的F1,卖家矢口否认是魔改过的,现在的情况是下了技嘉官网d3h和ds3h所有的bios都刷不进去,还有什么方法。看到卖家之前是搭配es版i7 6400T 版本的U使用的,淘宝问了下说是这U只能魔改老bios使用,估计之前是用编程器强刷的,但个人也没这玩意,卖家又不肯退,只能上小法庭了。

网友D:
技嘉出过B150的DDR3的主板,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出过B150的DDR3的主板,怀疑????

仙玉和TB上一大堆卖的,可以去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你好,问下淘了这块同样型号的主板,但bios显示ds3h ddr3,版本是最老的F1,卖家矢口否认是魔改过的, ...

用编程去硬刷,不要在Q_FLASH中刷,试试

网友:
这怎么看自己主板是ddr3还是dd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