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V BIOS问题 清除不了BIOS密码 双BIOS

楼主(2021-03-09):
GA-B85M-D3V BIOS问题 清除不了BIOS密码 双BIOS  官方出品

8M

网友:
就是刷BIOS好的呗

网友:
两个都刷了不就解决了

网友:
焊油清理一下

网友:
两个一起刷就行了呗

网友:
这cpu厉害了,值钱啊,怀恋这种板

网友:
焊油确实有点多,两个都给刷了还能解不了?

网友:
此板看着像只装了一只

网友:
一个不行,那就双飞

网友:
清除不了   就直接刷个BIOS就OK了

网友:
拆掉两个BIOS,找相同容量的bios芯片,写入对应的正确BIOS,焊上。

网友(2021-04-29):
这种我都是拆掉副BIOS   留主BIOS   然后刷最新版本BIOS  可以清除

网友(2021-09-01):
这个不是4m的BIOS嘛

网友:
怎么楼主的是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