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L553VD 单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21-03-09):
用单电池不能开机,插上电池适配器可以开机,也可以充电,只插适配器也可以开机,电池。EC和充电芯片更换过故障一样
电池接口数据正常,求思路

网友A:
换个电池试试!要是不行,就是切换电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池试试!要是不行,就是切换电路问题

电池也更换过,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也更换过,故障一样

公共点电压也有

网友A:
适配器能开机,也能对电池充电!你想一下!拔了适配器就无法使用开机!为什么呢?
适配器断开了,但没有切换到电池供电,切换电路保持在了适配器的供电及充电模式!
具体的我只能说这么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能开机,也能对电池充电!你想一下!拔了适配器就无法使用开机!为什么呢?
适配器断开了,但没有 ...

用适配器和电池能开机,开机后拔掉适配器电脑还能正常工作,不会断电

网友C:
修好没楼主。我手上有台差不多的现像。用电池多开几次就开不了。放电后又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修好没楼主。我手上有台差不多的现像。用电池多开几次就开不了。放电后又能正常。

修好了的,刷BIOS好的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的,刷BIOS好的

谢了。那我也去刷一个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的,刷BIOS好的

谢谢。我的机器也修好了。原本我都没有向BIOS方向想。只是想是不是充电识别那边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的机器也修好了。原本我都没有向BIOS方向想。只是想是不是充电识别那边的问题。

也是刷BIOS好的吗

网友:
这个BIOS管得还挺多

网友(2021-04-08):
引用 网友B:
也是刷BIOS好的吗

对。也是刷的BIOS,我最开始也没有向BIOS方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