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me Q 这款手机,没插充电器,显示充电中

楼主(2021-03-09):
拔下充电器,还显示充电中,充电图标还在

必须关机重启后,才可以继续充电,充满后拔下充电器,仍然显示充电中

如果放任不管,会显示“充电超时”

会是充电IC坏了吗?网上找不到资料,不知道对应的是OPPO的哪一款机型,好像和小米CC9 方案差不多

这是网上找的资料,电源管理芯片有2个,分别是PM670 和 PM670L

看了一下,是PM670负责充电管理吧?  PM670L 是干嘛用的?

拆开了,这么大的屏蔽罩,难搞啊

.

网友:
换过电池没有

网友A:
你试试换下电池看看

网友B:
尾插排线换过,尾插进过水,换了之后故障依旧

电池没有换,充满电后,电池正常使用一天没有问题,所以没有怀疑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尾插排线换过,尾插进过水,换了之后故障依旧

电池没有换,充满电后,电池正常使用一天没有问题,所以没有怀疑电池

我修的一台VIVO Y系手机 充电正常 也会出现你这种情况,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刷机后还是一样,电池能充电,也没怀疑电池,也换货小板,拿正常的机子对换也是一样,最后换了电池,才正常的!绕了个大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换下电池看看

好的,今天订了一个电池,到货以后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的一台VIVO Y系手机 充电正常 也会出现你这种情况,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刷机后还是一样,电池能充电 ...

感谢分享,主板先不动,我也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的一台VIVO Y系手机 充电正常 也会出现你这种情况,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刷机后还是一样,电池能充电 ...

换了电池,故障依旧

网友:
那就刷机看看!

网友:
刷机后,故障依旧,拔下充电器,充电图标还在

网友:
已修好,是充电IC坏了,,最后换了充电IC解决

开始不想动主板,屏蔽罩难搞,430度都吹不下来,只能剪开屏蔽罩维修

充电图标已经消失,充电正常

网友:
此款维修可参考小米CC9 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