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接口为什么是半圆缺口?

楼主(2021-03-09):
如题,M.2设备越来越常见,半圆的安装固定孔总感觉有点不可靠,为什么不做成完整的圆孔?半圆孔有什么优点吗?有懂行的大神可否指点一二,在此谢过了

网友:
估计是外国的早期标准啊

网友A:
怎么不牢靠呢,这么轻,随便一点力就能定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牢靠呢,这么轻,随便一点力就能定住啊

理论上应该没问题,就只是感觉只有半个孔,心里作用吧

网友:
节省所占位置的大小,,笔记本内空间有限,,

网友:
它就是一个标准,每个硬件推出都有一个白皮书。

网友:
你是有强迫症吧 哈哈哈

网友:
它就是一个标准.................

网友:
半孔,安装方便

网友:
可能是统一标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