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改Type C适配器的电流电压数显表头链接

楼主(2021-03-09):
    如题,想改一个适配器用来看电流,有用过的数显好表头宝贝请推荐一下。

网友:
显示4位的都可以

网友A:
4位就可 以了 25包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位就可 以了 25包邮的

修新机板子,有的待机小,四位还不够精确。

网友B:
4位可以了  看电流也只能大概判断  不还有万用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4位可以了  看电流也只能大概判断  不还有万用表吗

C:\Users\W510\Desktop

网友C:
我的可调电源是5位的,4位看不惯。
终于找到了合适的,5位数显。买了两个

网友:
加个指针的电流表

网友:
指针不懂看哦,以前没看过指针。修笔记本一般看数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可调电源是5位的,4位看不惯。
终于找到了合适的,5位数显。买了两个

楼主这个刷新率是多少?一秒刷新几次?

网友E:
建议买品牌的,部分4位5位反应非常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买品牌的,部分4位5位反应非常慢,

请问5位数显表头,可以推荐一下品牌吗?
表头行业,谁是龙头老大,还真不知道。平时没接触过这些。

网友F:
买个type c 电源转换器 接可调电压 不香么  也就 40-50 块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刷新率是多少?一秒刷新几次?

没了解过哦,好像还可以。这些参数卖家也许也不明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买个type c 电源转换器 接可调电压 不香么  也就 40-50 块一个

小米华为苹果都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米华为苹果都能用吗?

通过协议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2021-05-18):
建议你买指针表加数字表 容易看出电流的变化和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