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61301-FC的图纸加点位图谁有啊?

楼主(2021-03-09):
新人小白,自己的一台小米笔记本不开机了,屏幕不亮,想找图纸自己试试维修看,哪位大神能指导一下啊?

网友:
上图是把外接的硬盘,触控板等所有东西除了键盘都拔掉了,测得结果,没有接电池用的适配器供电的。

网友A:
这种图纸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图纸都没有

哪里能找到啊?

网友:
这种东西 想修好还是找专业的检测维修好  避免自己扩大问题

网友:
试试看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