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61301-FC不开机,键盘灯可以亮,但是亮屏幕点不亮

楼主(2021-03-09):
新人小白,自己的一台小米笔记本不开机了,屏幕不亮,想找图纸自己试试维修看,哪位大神能指导一下啊?

测得电压电阻如下图

网友:
我也不知知道哪里能找到图纸,点位图什么的,有大神能帮忙看看吗?

网友A:
是屏幕灯不亮?还是屏幕无任何显示?
屏幕不亮有暗影是背光问题!其次才是无显示无背光!

网友:
不会是显卡坏了吧

网友:
外接显示吗?看一下是不是没有背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屏幕灯不亮?还是屏幕无任何显示?
屏幕不亮有暗影是背光问题!其次才是无显示无背光!

机器开不起来,大小写锁定都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开不起来,大小写锁定都不亮

问题都没有说清楚!只说屏幕不亮!

网友:
看你的积分是新手。这种板子没图纸。全靠经验维修

网友C:
奉劝大家尽量不要买小me或者买神粥的。所谓性价比就是忽悠人的。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看配置堆积的挺不错,就是做工,用料那是看不出来的!等坏的时候竟然还没图纸,不能像大品牌那样容易修复还能少花点。所以后来就知道 其实一点没少花钱,还多花啦!无法修复的就只能扔你说亏不亏。于是你又买一个本子。想想不如当时就买个好的也就添上个200多元差价,那200元就是代表着做工和用料的质量。  性价比就是堆积配置,做工用料就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偏偏上当的人就很多很多,这些人都是说的配置怎么怎么。。。

网友D:
屏线 ,屏头部分重新插拔一下试试吧

网友E:
换内存试试,看外接显示吗,外接显示就看看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线 ,屏头部分重新插拔一下试试吧

除了键盘之外都拔掉了,就是开不起来,电流0.8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内存试试,看外接显示吗,外接显示就看看屏供电

外接也不亮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线 ,屏头部分重新插拔一下试试吧

外接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内存试试,看外接显示吗,外接显示就看看屏供电

外接不亮屏

网友:
从小到大依次排查吧,讨论有笔记本维修思路,你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不好查!电感上测把, 那个感觉电压低 ,就搞周边的零件。!

网友:
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
我现在手头也有一台Acer的本,和你很像,不显,键盘灯亮,还不断重启。刷了自己官网合成bios不重启了,但其他故障依旧,准备再淘宝买BIOS刷刷。

网友:
联系饼哥,包修好

网友:
待机0.8肯定有短路

网友:
裸板看一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奉劝大家尽量不要买小me或者买神粥的。所谓性价比就是忽悠人的。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看配置堆积的挺不 ...

目的不一样,更新换代快。当然羊毛也多

网友:
先看看机器亮没亮 亮的话着重lvd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