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 触发不出供电维修

楼主(2021-03-09):
  如题,触发后电流从待机0.011跳到0.3迅速回落到0.1左右,还不能稳定测1.35等大电感电压均无,测ec  SYSON  无电压  PM_SLP_S5#电压0.5以下

桥供电 此板+3V_PCH 受控 实测1V以下波动

换个u13试试 故障依旧   懒得纠结,去掉u13 ,装上r72  此机修复。
由于+3V_PCH 一直有,导致待机电流高了0.003 ,不知还有无其他隐患。

网友:
能修好源头,那就更好了

网友:
应该是有时候 放cmos电能触发

网友:
这种应该是桥内部坏的

网友:
一半不会有问题。应该是3脚控制信号的问题。为了节省时间修成这样可以了

网友:
能修好,收到银子就好。

网友:
应该是3脚控制信号的问题

网友:
要换PCH的。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吧?先测试一下看看了

网友:
楼主好耐性,现在机器修久了都懒得查电路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很重要

网友:
楼主大神肯定知道控制信号问题,嫌麻烦,直接使用主板的另一套设计方案了,666

网友:
更换改良南桥

网友:
主板设计了两套方法 修好了就行啊 方便快速有钱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