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092 灰屏

楼主(2021-03-09):
m-c092 灰屏 屏线重新插过  bios刷过   cpu核显供电没有  其他正常   8代u 无摔无进水..

网友A:
直接bga加焊下CPU吧  现在这种机器很多都是CPU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bga加焊下CPU吧  现在这种机器很多都是CPU不行了

严重怀疑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