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板子修得我莫明其妙 DH61SA

楼主(2021-03-09):
拿到一块少见的主板,intel dh61sa,故障现象为不触发。
先不通电测量,发现12V短路,拆除所有CPU供电管,电容,还短路,测量到图中红圈处的电容发现击穿,换之,没有短路了。再把所有拆下元件都测量没有问题装上去,找个G1620装上通电,风扇运转,响报警声,可能不支持22NM的,换个G530,没有报警声,但点不亮。继续查供电,1.05V正常,1.8V正常,内存1.5V正常,CPU供电1.1V左右正常,摸CPU也有发热,难道是CPU坏的?再换一个G530,不行,从别的主板上拆了个G550还是不行。愁了,找点资料,晕,啥资料也没有,想刷个BIOS也没有,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这个芯片是NCP6151,感觉应该是随着电容击穿短路一起烧了,手上也没有这个芯片,从某宝购了一片换上,但是失望,故障依旧,还是无法点亮。一筹莫展……思来想去,有种感觉很奇怪,就是感觉都正常的,就是CPU那块出来的问题,但CPU供电却正常的,针脚在显微镜下仔细看了没有问题,突发奇想,找了块好的H61的板子,把G530换上去,居然点不亮?再换另一块,再换,都点不亮?难道全是CPU坏了?随即又去找了个G630装上去,能点亮,再把这块G630装到维修板子上,惊喜来了,居然点亮了。修到这里,我就纳闷了,按说不可能三块CPU都是坏的,那概率真的……所以会不会是没换NCP6151前烧坏CPU的?不然没法解释,不知道各位有遇到过因为主板烧CPU的吗?我还是经验不足啊,这是一个教训!

顺便拷出这板子的BIOS,给大家分享。

网友A:
自己的G530,之前的好坏应当是了解的吧

网友:
连损三员大将

网友:
修个主板亏了三个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G530,之前的好坏应当是了解的吧

应该是好的,如果当时测得坏的,早扔了,不会留着的。

网友:
估计真的是没换NCP6151导致烧坏CPU

网友:
应该是了。cpu12v短路的,就算修好了也要小心,不然就烧U。幸亏现在1155的U不值钱了。不然亏死你

网友:
遇到这样的直接换班

网友:
维修有风险,学个经验!

网友:
维修有风险,经验要丰富,赚取经验要成本代价。

网友:
维修有风险,经验要丰富,先学个经验。

网友:
我也被类似情况烧过u

网友:
这个成本也太高了吧

网友:
cpu 12v短路,如果烧的是上管,CPU有很大概率烧掉。

网友(2021-04-17):
放14年就是小500块没了

网友:
你更换的电容是多大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