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机械师F117 版号GH5KNX1

楼主(2021-03-09):
版号GH5KNX1 电池接口附近Q8烧糊了,哪位在修这个版号的,麻烦帮看下图中红圈内的点连到哪里的

网友:
阿星这小子图纸都有,问他买去

网友A:
谁有GH5KNX1图纸分享一下。

网友:
这图纸不好找吧

网友:
本子搞定了,再次谢谢!

网友:
这样都能搞定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有GH5KNX1图纸分享一下。

加QQ360679403   我有

网友:
都这样了 能搞定的话还要运气吧

网友:
烂大街了!清华同方

网友B:
楼主这个怎么飞的,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怎么飞的,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把有左边的点连到mos管D极就行了,中间的那个点做好绝缘不连就行了,保险电阻看着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有左边的点连到mos管D极就行了,中间的那个点做好绝缘不连就行了,保险电阻看着整

谢谢了,你还没回复之前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