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联盟游戏安装报错,求助

楼主(2021-03-09):
一台外星人的笔记本,安装英雄联盟报错,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A:
重装系统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试试看

系统早装过了。 内存,硬盘,bios都搞过了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CPU问题

网友:
要是就这一个游戏不能玩 还是放弃吧

网友:
哈哈!这有意思!刀塔能不能玩。

网友:
教你个办法看下行不行 ,要把LOL在D盘的所有文件都删除就应该可以装了

网友:
问题有点奇葩啊

网友:
注意回复有意义的东西,看你回贴基本没有实质性的帮助,不严重也就不警告你了,提醒一下而已。同时感谢关注论坛。

网友:
不是提示内存不足么?你下载哪个盘了,你看下是不是硬盘容量不够了    下载到安装基本上要20g左右

网友:
这种问题硬盘和内存条问题居多,你可以换个硬盘试

网友:
别的游戏可以?在别的电脑上下载好安装包拿过来安装?

网友:
这个得到微软官方下个正版系统试试再说

网友:
换内存吧,同样问题

网友:
换内存啊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我手上有个闪退的也没搞定。

网友:
遇到过一样的问题!最后更换固态硬盘解决问题!

网友:
系统版本问题的多,我之前装CF,跟大逃杀遇到过,类似的报错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内存测试一下看看,做个32位系统 如果32位系统好使 就是CPU

网友:
卸载 然后删除原安装路径 换一个盘符安装

网友:
今天遇到个W10系统重新装W7,进游戏就报安全模板就退了 ,按照他的方法不行,游戏重新装了不行,垃圾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