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03-09):
按开机不触发,翻开南桥散热片手摸南桥没有发烫。
检测各个待机电压发现RSMRST电压为0,对地80。
RSMRST相连的一个电阻拆除,触发顺利亮机。

网友:
拆除的是啥电阻,,

网友:
这样估计会返修的,这个rsmrst电阻低,有时电洛铁点下也可以开机,但是很快就不行了

网友:
电阻不能拆   补一个同样的

网友:
点阻拆了不装也行

网友:
拆电阻  这是哪里学到的!技嘉主板一般都是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
没图没真相,这也行?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点!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ASUS B150M-ET点位图

网友A:
看见中间横着的电阻了吗!有图有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见中间横着的电阻了吗!有图有真相。

能说明主板的具体型号吗?

网友:
主板打包了,型号后面是S3

网友:
RSMRST修过得  测试过得几乎都是500/6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