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位图看图问题

楼主(2021-03-09):
手里一块华硕b75的主板,因为腐蚀掉件无法开机了,找到了点位图但是所有元件的信息是空白的,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我用的是BoardViewer软件,请大神们指导一下,先感谢了!

网友:
换个软件就ok了

网友:
麻烦问一下换个什么软件?

网友:
用这个试试

网友:
用了一样没有。。。。主要是这个板子掉了好几个电阻 组排和小的贴片电容不知道什么型号。。。。

网友:
不是所有的都有元件信息,很多点位没有,只能用来跑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