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13 R3 mats测试结果高手分析一下

楼主(2021-03-09):
外星人13 R3 机器显存供电上管击穿更换亮机 进系统显卡报错43 驱动安装不上。是显存都坏了吗?

网友:
核心显存都有可能,43代码显存的可能性比较大。改变MATS -E 后面的大小再跑一下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显卡显存都坏了

网友:
这种大面积报错,如果显存的供电复位正常,基本就是核心坏了

网友:
全部报错 显卡核心大点 但也不排除四个显存都坏

网友:
基本确定核心 显存几率太低

网友:
显卡核心坏了吧

网友:
先换显存.......不行只能一套件上去....显卡芯片跟显存.......跟神舟一款一样,爱烧显存供电

网友:
同问,这个读错误和写错误什么区别,读错是哪坏了,写又是哪坏了

网友:
平时修到这种读取全部错误的,基本都是缺电压

网友:
这样全部读取错误的基本都是核心问题

网友:
如果是显存供电上管击穿短路的有可以显存都烧了,我最近也遇上了,显存单颗测试都坏

网友:
是不是核芯的问题学习学习,楼主威武!

网友:
如果是读取问题,GPU和VRAM都有可能坏了,把 VRAM全拆了,量一下,然后再量一下GPU的VRAM控制部分,大概率是都不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