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ga-b85m-ds3h

楼主(2021-03-09):
故障:【维修经验】ga-b85m-ds3h开机闪后灭
解决:先排除一下供电问题,内存1.5v正常,桥1.5v,哎0.9几一闪而过。盘他。

难道是2。5分压问题?技嘉经常出现这个情况,拆个r189,电阻正常。量一下上端电压,1.6v?
顺着2_5LEVEL查下去

由VREF_25经过一坨锡转换而来,顺着VREF_25查下去

VREF_25由io发出,难道要干io???怕了继续查

经过两个电容,一个还是不装,好了干oc34。ok轻松秒杀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很重要

网友:
这种电容出毛病的没有电路图还真不好修

网友:
思路清晰、细心

网友:
思路很清晰,先易后难,先简后繁,

网友:
是桥1.5v供电不稳?

网友:
楼主厉害 这么快就定位了 问题

网友:
分析明确,到位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而且分析的很到位,并且上图学习了。

网友(2021-07-26):
我也遇到了,B85M-D3V,同样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