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大短路,这个芯片特别热,拆了还短,有遇到的吗

楼主(2021-03-09):
三星R428大短路,这个芯片特别热,拆了还短,有遇到的吗

网友:
这个八解的特别热

网友:
场管后级短路了,

网友:
场管后级短路了  如果没思路 就 一个一个的拆

网友:
mos管后面有短路了

网友A:
从场管后级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场管后级烧机

谢谢指导

网友:
烧机大法对付短路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

网友:
这个估计可以捡漏

网友:
这玩意儿,不像组合场管。也不负责供电。

网友:
我有一台好的

网友:
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肯定是后级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分享  学习了

你又学到啥了?

网友:
复合管,也没说r428电阻是哪个,r428哪边短路

网友:
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修好

网友:
这是双p沟管

网友:
烧一下试试

网友:
大短路要么轻松秒杀,要么搞死自己。